楼主(2007-04-02):
我是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我现有一西门子S7-200的PLC出现故障,有输入信号,且IO灯亮,但就没输出信号,QO灯也不亮,但有时又可以,不稳定,程序检查没问题,换了一个PLC也是如此,想请教:
1、如果输出口没接负载,即输出回路断开,QO灯是否亮?因为不清楚QO的灯是靠内部还是外部形成回路,我估计是内部的,不会是光耦发光吧(见笑)?
2、该输出口是连接一块电机速度控制板的,一个测速发电机经三相整流为直流电压后,经mc14574电压比较和mc1413驱动继电器。该输出口就是连接继电器的常开点的。但换了这块控制板PLC就有输出了,难道是控制板的问题?如果是就反过来证明第1个问题是输出回路闭合,QO灯才会亮,但个人认为不是如此。故分不清是PLC故障还是电机速度控制板故障?急!!!!!!!!!!!!!!!

楼主:
版主和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啊!SOS!!!!!!

网友A:
只是Q0灯不亮还是都不亮啊?
PLC本身的I/O指示灯是内部回路的
应该是你的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控制面板的问题

网友C:
强制输出试一下;

楼主(2007-05-22):
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