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2):
NC模块的参数设置注意事项
a)当m+2控制字设置为0000,即x轴使用保存在PCU的FLASH中的轴参数时,NC模块控制电机正常;
b)当m+2控制字设置为0001,即x轴使用分配给特殊I/O单元的数据存储器区域字设置的轴参数时,NC模块控制电机不正常。
具体表现如下:在a)状态时,开机搜索原点(n.06),然后手动控制电机进位,然后执行原点返回命令(n.07),电机返回原点;在b)状态时,开机搜索原点,然后手动控制电机进位,然后执行原点返回命令(n.07),电机停止不动,检查n+2.05位,发现为ON,即表示定位结束。
根据现象,判断是NC模块没有完成正确的设置,以至于它没有能够正确判断相对和绝对移动。检查公共参数区域(m,m+1……),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在检查到m+25~m+28参数区域时,这4个通道内值为0。这4个通道分别是设置CCW/CW的软限位的。在以前的试验中我们曾发现过当软限位未设置的情况下,NC模块不能执行正确的绝对和相对移动,现象是让电机按照绝对移动或者相对移动模式,运行结果是一样的,按照相对运行的模式运行。
所以估计是这个区域没有设置导致客户出现问题。将m+25~m+26设置为C0000001,m+27~m+28设置为3FFFFFFF。断电上电,按照b)模式运行,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