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中线电流

楼主(2007-04-02):
三相四线制不平衡负载,如何计算中线电流

网友A:
hi,我最近正好稍微研究了下这方面,不过我水平很有限,只知道个大概,希望能帮助到你~
首先有中线的三相四线制的3个相电压和线电压都是对称的,也就是平衡的.如果用矢量画出来的话,3个线电压构成一个三角形,然后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与三角形的中心连接起来,这3条线便是3个相电压的矢量.
然后可以分别计算每个相电流,当然,在三相四线制中相电流是等于线电流的.电流的计算就是用相电压除以各个相中的负载的值.每个相的电流如果用矢量形式求出后便也可以在上一步中电压的矢量图上继续画出电流的矢量.如果是纯电阻电流的矢量与电压的矢量相同,不是纯电阻就根据电流的矢量中的角度分别旋转后再在电压的矢量图上画出.
最后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对于一个点所有流进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也就是说对于中性点每个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流出的中线的电流.可以把上一步中每个电流的矢量分别首尾连接,最后连接整个矢量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就是中线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