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2):
哪位高手指点下 :“
不用PLC控制 用光电开光直接控制伺服控制器(可能要用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  运行伺服电机 速度大约在200次/分钟  谢谢(MELSERVO-J2-SUPER系列

网友A:
请讲讲你的要求。

网友B:
用速度模式

网友C:
你的200次/分钟是不是做位置控制每分钟启停200次,如果是这样要看伺服有没有定长设置,如果有的话,那就象变频器的多段速一样,配合你的机械传动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