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3):
各位請幫我選一個測量電源線(9999米)總長度的LED顯示的偉感器﹐用在電源線總長檢測和高壓測試機上面的﹐多謝了
email: lmz0823@163.com

网友A:
用一个旋转编码器和数字记长仪配合起来用,市场上有很多现成的

楼主:
我現在就是用的旋转编码器和数字记长仪來記長的﹐但是不太准確的﹐不穩定﹐有時誤差有二十公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