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PLC便宜

楼主(2007-04-03):
听说有100左右的,国产的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呵呵;那是一个电源的价格;

网友C:
有啊。台湾技术上海生产的IREX-SPLC。微型的(象欧姆龙小继电器的外型)要300元,单板的(用排针引出、要自己接输入/输出)的便宜点一百多就可以买到了。功能比较简单,但作为初学PLC的入门器材还是很有用的。如果控制的设备要求不高(16输入/8输出)完全可以用SPLC控制的。

网友D:
呵那是单片机吧

网友C:
楼上误会了,单片机是用51、用C等编程的,而PLC是用梯形图、指令表编程的。
PLC又叫“可编程控制器”最大的特点是输入、输出是规定的(不象单片机的I/O可以自由定义)、它通过编程可以控制输入/输出的逻辑关系。
IREX-SPLC只能说是入门级的PLC,它是一种8位的PLC(现在的PLC都是16/32位的)可供初学者入门,它的常开、常闭、输出、计数器、计时器、内部继电器等的基本编程与其他PLC没什么不同,而高级指令比PLC少一点(也有高速计数、脉冲输出、PWM输出),语法上也有点区别。但一通百通,从SPLC入门后学其他PLC就方便了。也可以用在普通小型设备上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