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3):
松下伺服电机问题请教:
1.控制方式,如果选择混合方式:位置+转矩,可以同时运行两种方式吗?即位置及转矩同时为变量。现使用说明上提到需要用控制方式切换输入来切换两种方式,我的理解是两种控制方式只能单一运行
2.运行中,转矩及位置两个变量如何实现实时监控?即:实际的转矩及位置可否同时监控到

谢谢!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伺服驅動器上不是由個設置:速度,轉距,位置控制的參數,如果這樣的化

兩個能同時?
目前我所應用導的隻有位置控制X-Y Table,到是沒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网友B:
在同一时间段只能用一种控制方式,改变控制方式要用X5上的IO口进行切换。
可以同时监控扭矩和位置,X5有编码器输出和扭矩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