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3):
请高手教一下关于松下FP1-C56的两个接口针脚的顺序及与PC连接的方法(编程)。

网友A:
上面带的是RS422接口;

网友B:
松下FP1-C56的两个接口:圆型8针的是422编程口,可通过422/232转换器接电脑或人机界面,
D型9控的是232通讯口,在设置成“计算机连接”后也可直接连接电脑编程或接人机界面。
针脚是:2-SD、3-RD、7-GND。

楼主:
"D型9控的是232通讯口,在设置成“计算机连接”后也可直接连接电脑编程或接人机界面"
请问如何设置成“计算机连接”?

楼主:
哪位朋友能将FP1-C56的圆形接口针脚编号、定义示意图给一份?谢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楼主:
请问为何图片中的两个地方针脚的名称不一样?该按哪个连接呢?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
上面是我实际测量和制作的,下面和右边是松下资料介绍的,好象不大对。
问题是这个8针头子买不到,如能买到我帮你做好了,我也想买几个头子。
现在现成的大概百把元一根,自己做如果配个好点的转换器的话也要几十元。

网友C(2008-05-16):
谢谢,挺好用的。

网友D(2012-04-22):
松下 FP1-C56 圆头8针编程下载口接线图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教一下关于松下FP1-C56的两个接口针脚的顺序及与PC连接的方法(编程)。

以上的图都不可用,因为FP1-C56的圆头8针使用的是422编程口,而上面仅仅为RS232口,是不取的,我尝试了很多次,最后本人自己设计最简易的RS422口才解决了问题,为此本人前后折腾了2天。
 --------------荣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QQ:1814723604----------
     本公司长期承接PLC解密,PLC程序开发、工业变频、触摸屏、工业组网、单片机程序设计与开发,电子电路设计及线路改造等业务,欢迎大家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