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3):
请教一下大家:低压电器元件如何选型?我知道跟电流电压有关,但感觉不是特别清楚,想好好学习下。例如继电器,接触器,熔断器,按钮开关等如何确定它的型号规格?能否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或者比较好的书籍,以及关于继电器,接触器触头方面的知识。
email:zh_281@163.com
谢谢了!

楼主:
带有变频器的电机,如何计算根变频器相连接的接触器和继电器的电流?如何选择接触器和继电器的型号,规格?
我接触电的时间不太长,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假设两个电机一个是4KW一个是7.5KW,如何计算出FR1,QF1,KM1,以及其它低压器件和变频器的型号和规格,还有进行计算时电压取380还是220?
麻烦解答时给出详细点的计算步骤
谢谢!!!

楼主:
急盼大家答复,谢谢!

网友A:
看看电工手册吧

网友B:
他的电压.参数.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