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电气仿真

楼主(2007-04-03):
各位大侠,请看看这个图怎么不能仿真,是不是软件不行啊,软件是网上下的,好象不到20M,只能仿真最简单的,如帮助里的那种,我画这个在实际中已经应用,运行良好,可它运行起来就没一点反应

楼主:
--
各位大侠,请看看这个图怎么不能仿真,是不是软件不行啊,软件是网上下的,好象不到20M,只能仿真最简单的,如帮助里的那种,我画这个在实际中已经应用,运行良好,可它运行起来就没一点反应

楼主:
你要先装v-eleq软件,用这个软件打开

楼主:
在线等哦

网友A(2007-09-09):
可以啊
我试了,只有OL与GL元法控制,那是你没有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