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3):
是一保护电路,九个输入信号一个输出信号。当九个输入信号中任意一个置1时,输出为1,
任意两个或以上置1时,输出为0.用数字电路实现。

网友A:
有点意思,下次告诉你,

网友B:
原理很简单,就是具体化简太麻烦!为什么一定要九个输入这么多呢,四个或五个就不行么?

网友C:
用特殊的指令就可以可,比如ON数判别指令!

楼主:
我是用LM324来解决的,大家看可以吗?,因为当一个输入置一时电源输出电流为A,当两输入置一时电源输出电流为2A或大于2A,在输入电路电源中串入一小电阻,取电阻上电压上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