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3):
是一保护电路,九个输入信号一个输出信号。当九个输入信号中任意一个置1时,输出为1,
任意两个或以上置1时,输出为0.用数字电路实现。

网友A:
你这是出考试题哪

网友A:
呵呵,给个思路试试:用38译码器和或门
看能不能自己解决

网友A:
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B:
用门电路可以试一下.

楼主:
我是用LM324来解决的,大家看可以吗?,因为当一个输入置一时电源输出电流为A,当两输入置一时电源输出电流为2A或大于2A,在输入电路电源中串入一小电阻,取电阻上电压上的电压变化

网友A:
你这样做理论可以,不过调整比较麻烦,你干脆用每个输入控制一个模拟开关来短路(或不短路)9个串联电阻,后面加一个比较器,只要判断分压高于某个值就行了,不用调整就行,可靠
你不是要用数字电路实现吗?怎么又用放大器,又要判断电流的大小,是用AD还是比较器?
如果用数字电路,根据逻辑关系列式,化简后就行了

网友C:
觉得楼上的看法很好。
好久没看数字电路了,想了想却没有头绪。

楼主:
2006方法很好,
这个电路为光耦隔离驱动电路,由于工艺原因。当输入端
1-9有两个或以上有信号时(干扰或其它原因),放大器A1-A9
不能同时有输出。用一简单方法当输入端1-9有两个或以上有
信号时,控制A1-A9有输出

楼主:
如何上传BMP图.

网友D:
用PLD不什么就都解决了吗

楼主:
好的,可是我不懂。

楼主:
我请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