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4):
用变频器控制  同功率的伺服马达可以吗?  转速.或转矩.有什么变化?
如果可以那要怎么设定变频器呢?该注意哪些?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厂合,如果只做简单的速度控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做位置控制的话,那肯定是代替不了的

网友B:
价钱不一样
伺服马达的性价比高,
用变频器替换,没有用过
不过,转矩肯定有影响,伺服马达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