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4):
公司设备上有很多制接近开关作为PLC的输入,DC24V三线制PNP型的,因环境比较恶劣,再加上人为原因,经常有接近开关电缆划破接地或短路,因为直流部分负极本身做了接地,如果是正极接地系统就会跳闸报警,造成停产,接近开关很多,而且安装地点分散,很难查找具体是哪一个故障,我想能不能在每一个接近开关的正极,PLC的输入前面加一个带电指示的熔断器,如果哪一个接近开关正极接地或短路,熔断器烧毁,熔断器座上的发光二极管点亮,请教各位可以吗?熔断器选着应该多大呢?

网友A:
我见过PLC输入端加熔断器的,不过是玻璃管保险丝,因为直接接执行单元,防止烧毁输入端,我觉得加没有问题,一般0.5A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电流很小,熔断器不可靠,计算出接近开关的电流,串个相应的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但是我主要是想知道在那么多的接近开关中究竟是那一个故障了,短路以及正极接地,电流那么小,发光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
还有就是这样的可以直接看到是哪个有问题了,不过技术手段只是方法,不是目的,我想最好做好现场电源线的布线防护工作,现场电源线的布线是先硬管连接的端子盒或分线盒,然后分线盒连接金属软管,软管里是接近开关的电缆,而且电缆大部分是悬空的,由于维护不当好多金属软管已经没有了,好多金属软管壁太薄了,很容易变形或折断的,各位有其他好办法吗?请指教!!!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保险丝我个人认为可选0.1-0.5A,二极管可选Ф3mm或小型贴片式,但是需要注意,与二极管串联的电阻阻值不要太大或太小,阻值太大二极管不发光,太小易引起PLC误动作。一般小型二极管电流大于2-3毫安就可以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