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4):
HITECH触摸屏刚上电时,先进行硬件检测
结果显示:
Display ……(略)
System ……(略)
Video ……(略)
Battery ……(略)
Application ……(略)
Working RAM Test…………………………Passed
BIOS ROM Checksum……………………Passed
Firmware Checksum…………………………Failed

Error !Press screen to continue .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先谢过了。

网友A:
WS   没 好 定

楼主:
请问psufnxkj:
     WS指的是什么,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B:
是不是画面下载没完成啊,重新下载一次,我上次也遇到过一次也是自检过不去,不过代码不记得了,重新下载后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