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4):
各位老大好
   小弟最近編寫VB和三菱plc以太網通訊通訊發現一個比較難解決的問題。VB程式在正常關閉時PLC那邊的通訊PORT口能自動釋放(vb端採用winsock控件),但是在VB程式電腦強行関機等情況下,PLC誤以爲連接還沒斷開,所以VB程式無法通過原PORT口再才連接。除非PLC重新啓動。
 現向各位大哥請教一下怎樣通過PLC程式釋放連綫端口,或告知其地址。(或許可以用ZP.close指令斷開連接,可我沒有測試成功)
以上,謝謝!

楼主:
暈...沒人會呀!自己先頂一下!我發現這會Q系列以太網的人不多哦!
還有誰知道那有三菱的技術服務電話?
謝謝哦

网友A:
你可用vb透过三菱通讯控件mx component 及以太網模块与plc通讯,很方便的,如果用zp.close指令,看你用哪一种通讯协议,tcp or udp,用udp会很简单些

楼主:
你好,你說的那個軟件我用過,不過我那程式已經開發好了,現在僅僅是防呆部分。
簡單的說,現在我想知道是怎樣通過PLC程式關閉PLC以太網模組與外部程式之間的連接。

另附上我PLC以太網的開關設置
TCP Unpassive Send Procedure exist No pairs No confirm 0403
以上,麻煩了哦

网友A:
在以态网(基础篇)5-50页有PLC程序,其中有虚线部分不用写,因为你已经用GX Develope设定了参数,你可试一试,我之前是用以态网模块把两台PLC连接相互交换数据,用vb透过三菱通讯控件mx component 及以太網模块与plc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