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4):
毕业设计的题目是基于PLC的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
开始好久了的没有一点点思路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
mzbupc@eyou.com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是不必基于PLC的。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所以PLC就是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停止、正反转,控制频率、改变力矩、修正输出曲线、做同步、做张力控制。当然根据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变频器,PLC有许多种方法来控制:
1、最基本的控制是用PLC的开关量输出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和段速。
2、高级点的再加上PWM(脉宽调制)无级变速来代替电位器或模拟量。
3、最高级的是通讯控制,可以在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停止、正反转,频率、力矩的同时
    可修修改变频器的所有参数、还可以用连网的方式控制多台设备并在电脑上总监控。

网友B:
也可以看看你所用的PLC有没有模拟输出,如果带有4到20ma电流,或者10v电压都可以利用这些模拟量和变频器之间构成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