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4):
毕业设计的题目是基于PLC的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
开始好久了的没有一点点思路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
mzbupc@eyou.com

网友A:
找本变频器说明书读透,PLC控制变频方式很多,最好是RS485通信控制,一条总线可以最多控制31台变频器,变频器少的话也可以用PLC的开关量或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

网友B:
多了,可以跟我联系,pycathiu◎hotmail.com

网友C:
可以跟我联系,pxw790226@163.com

网友D:
我单位变频器控制有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