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4):
PLC控制器
用RS_422要转成RS_232,但笔记本没串口又用转换器转换成USB,但就是显示不能通讯。
怎么办啊,我急用啊,哪位帮帮忙

网友A:
是你不会安装USB,一般PLC只认COM1口,在本本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端口设置成COM1就行了。

楼主:
谢谢你
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B:
是啊
用USB时笔记本的COM不固定,你把它改成COM1就行了

网友C(2007-05-05):
转换应该有驱动程序啊!

网友D:
要装UBS驱动,转换成串口默认不是COM1,可以到设备管理器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