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4-04):
我最近在做一个工程一台设备用Q系列PLC 控制,2个触摸屏,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但相距26米,左边有伺机电机6台变频电机3,右边有变频电机5台.因相距26米是否太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触摸屏用485通讯26米不是问题的

网友B:
Q的是RS232,不是RS485;

楼主:
我想这样左边用一个PLC, 右边用一个PLC, PLC和PLC之间用CC-Link主站和本地站进行通讯

网友B:
CC-LINK是可以达到1000M以上,不过增加了成本;

网友C:
用接口转换不就好了吗?

网友D:
一个PLC就可以了 触摸屏一定不会有问题 我们现场就用了 100米都没有问题 你把PLC放在司服那侧 另外一侧用CC_LINK好了 你司服是用的Q172SH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