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四线经互感器后接3个220V的单相电表接线图是否正确

楼主(2007-04-04):
如上图所示,我公司有一用电户是以上方式接的电表,<由上至下分别是A B C 三相相线和零线>由于我是第一次见到此类接法,所以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正确,请问各位前辈师傅们上述接法是否正确,如有错误应该怎么改动?最好是有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7-05-26):
错了!单相电度表的第一个进线孔和第二个孔之间有一个接线柱
有一个连接片和第一个连着,把连接片拆掉,从中间那个引出一根线来,接互感器对应的相线

网友A:
我还顶你呢

网友B(2008-06-18):
我公司的也是象楼主的一样的,听说是供电局都是这样接的,有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