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减速电机选型,极数,功率,扭矩和速比应该多大???

楼主(2007-04-05):
[
精
]速求减速电机选型,极数,功率,扭矩和速比应该多大???

网友A:
给的条件不够呀。怪不得没人理你呢。只给出变比的条件和负载轴的重量是不够的。重量(5T)只能是系统惯性的函数,并不代表启动转矩的要求。
比如:那个五吨重轮子阻力是多大?如果仅仅是为了启动这个转轮,那这个轮子旋转轴的摩擦阻力有参数吗?那个轮子是滚动轴承旋转吗?

楼主:
具体的参数我也没有,请参考一下图片,给个高见,谢谢!!!

网友A:
哦,这样子呀,有意思,这种情况,重量与旋转力就有关系了。要计算受力的角度,折算驱动转矩。也就是重力折算到旋转轴切线方向的力。加系统摩擦阻力,就是电机的驱动力(扭矩),这里还要考虑传动比。很有意思的一道机电结合的物理作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