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5):
我是一个新手,正在研究变频器,如果用0-10V电压进行频率设定只要在端子上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但是要是用4-20MA进行频率设定的话,是不是要有专用的信号发生器之类的?还是像电压设定一样进行接线——我看的是富士G11S的变频器

网友A:
4-20MA信号一般来自控制系统,如PLC或DCS,由控制系统确定变频器的工作频率

网友B:
电流信号需要外部给定;
如各种传感器、PLC的模拟量输出等;

网友C:
输入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用电位器都可以实现吗?

楼主:
明白了,也就是说0-10V电压信号是用电位器给定的,要是4-20ma信号则是外部传感器或PLC待外部信号给定的,是不是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用一个转换电路模块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