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Developer

楼主(2007-04-05):
请教个关于GX Developer的问题     我现在打开GX Developer 编写的程序,发现"在线"---"传输设置" 不可设置,请问 我应怎样操作,让它可以设置呢?

网友A:
看看在不在编缉状态呀,其他状态下好象不能的吧,改变一下编程软件的状态吧

楼主:
我还是搞不定,说具体点那,怎么有个程序在写入模式下可以进行传输设置.而另一个程序在写入模式下不可以进行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