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请教

楼主(2007-04-05):
我想用三菱FX系列PLC和旋转编码器实现检测滚台速度
请问如何实现,用什么指令

网友A:
高速计数功能,接到X0上

网友B:
速度用SPD指令。位置用编码器

楼主:
那就是选择单相输出的编码器了?
还有就是SPD X0 KN D0
这的时间K设置多少才合理呢

网友C:
这要看你检测对象的速度的你选的编码器是多少P/r的,一个原则是你的编码器每转脉冲数和检测对象的转速之积不能大原你所用的高速计数器的最高频率,不然PLC是读不到的

网友D:
还有一点FX的高速计数时
只能处理集电极的信号
如果是差动的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