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4-05):
我是一初学者请问变频器显示面板和变频器相距15米咋联络?谢谢!

网友A:
用延长线呀!!如果不清楚给我发信息!QQ   383482497
jiyufvfv@126.com    是什么变频器呀??

网友B:
延长线能到15米?现场? 建议485吧

网友A:
50米的内都可以的!!

网友C:
接口如果是232的怎么超过15m?422/485的达到50m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安川一和变频器有限公司生产的yirovia变频器,其面板延长至30米不会有问题.请致电800-801-3600

网友E:
给钱呀加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