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5):
1、最近我单位使用的这个PLC总是出现误输出的问题,时有时无(型号:FX2n-128MR)

2、上述PLC与笔记本连接需要哪种连接线?

3、笔记本中装入什么软件可以读取到并能监测上述PLC中的程序

急切求解中......

网友A:
USB-SC-09的电缆;
有COM口直接用SC-09;
软件用FXGP_WIN-C就可以了;

网友B:
误输出?监视看看吧,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SC-09,GXdevelopter,三菱全系列可下载

楼主:
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因为没有输入,而且输出的点的指示灯也没有亮

如果是程序的问题,更换输出点后,误输出的现象就消失了......

网友C:
输出点还外接中间继电器吗???如果有,会不会是这个有问题呀

网友D:
模拟仿真

网友E:
触点可能坏了
程序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点还外接中间继电器吗???如果有,会不会是这个有问题呀
没有外接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点可能坏了
程序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我也比较同意这种观点,可是一台PLC上接连出现了三个坏点,就不知道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什么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