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5):
我厂供电系统约为5600KVA左右,在6KV配电室观测到的功率因数约为0.8左右,想用电容器进行补偿。是在各低压配电室进行就地补偿好还是在高压配电室进行集中补偿好还是两种都需要?两种补偿有什么优缺点?采用那种方式好些?请各位大侠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就地补偿好.

网友B:
就地补偿好

网友C:
低压补偿好

网友D:
对于单个容量比较大,或比较集中的设备,采用就地补偿,然后在低压室进行集中补偿。主要是降低无功部分的线路损失。最好别采用高压补偿。高压补偿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E:
必须低压补偿

网友F(2007-06-15):
就地较好,集中也可

网友G:
应采用就地补偿,这样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