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5):
FX2N-48MR PLC编程用的数据线是哪种的?如果一头是R232(串口)另一头类似与PS2接口叫什么?此类数据线连接关系是怎样?可以自己制做吗?

问号比较多,请各位包含!

网友A:
SC-09     另一头叫S端子8针     好像可以自已做的!!      QQ   383482497

网友B:
FX的接口为RS422;

楼主:
二楼的,联接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C:
买一条其实也不贵嘛,干嘛那么麻烦,
搞不好还不稳定.

网友D:
需要连线可以找我

网友E:
三菱的SC-09编程电缆有232到422的转换
做比较麻烦
不如买

如要,可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