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

楼主(2007-04-06):
我现在想制作一条FX2N 与电脑RS232口通信的数据线,能不能教下我,同时告诉我RS-422的针头编号分布 ,还麻烦你告诉我 自己制作的数据线实际效果怎样

网友A:
照这个做;

网友B:
胆大的用二个电阻就可以了(330欧、1K)。

网友C:
去市场买一根的了,50块钱左右,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D:
用四个2.2千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此根电缆做不如买

网友F:
我用2个电阻 3.3K的,已做了一条,测试通讯正常

PC RS232                           PLC RS422 8针接口
5                                              1
5                                              7
2               接3.3K电阻               4
3              接3.3K电阻               2
7与8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