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6):
我是个新手,请问高手,在s7的程序中,这个plcsim程序用什么用呢??如何使用它呢??谢谢了

网友A:
用于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仿真测试你的PLC程序,不过测试结果可能与实际硬件不符。
打开Step7 管理器,启动PLCSIM,选择你所编写的程序块,然后下载,切换到PLCSIM,选择RUN来运行你的程序,通过建立I,M等输入输出点,你就可以仿真你的程序。

楼主:
谢谢了,问题是我如何在plcsim中打开我所写的快呢?我现在无法找到快啊??

网友B:
在Step7 管理器中打开你的FB/FC,再online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