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6):
做模拟动态称台实验,要求0.1-50mv连续线性可调,能模拟上下称台信号.
我做了两个,就是达不到连续线性.

网友A:
如果是高阻抗输入,使用电阻分压取样即可,信号绝对稳定抗干扰。

楼主:
信号源内阻是350欧左右,负载内阻较大.
楼上的,我试过,线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