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问题求助

楼主(2007-04-06):
protel 中的电路图如何复制到word中呢?初次用,帮帮忙,,,

网友A:
用OFFICE里的虚拟打印“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
会打印出图像文件,在上面用鼠标圈出所需电路图,右键复制图像,然后在WORD里粘贴,OK

网友B:
在Protel 图纸中选中并复制要复制的部分,再在word中粘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