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300编程?

楼主(2007-04-06):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计算机上装了一个CP5611卡,能不能用STEP7通过5611卡直接对300编程而不使用COM口的编程电缆,如果可以的话连接电缆怎么做?

网友A:
完全可以用S7软件通过5611卡直接对S7-300编程下载与调试.

连接电缆: 标准的MPI电缆或者Profibus电缆.

楼主:
除了标准的MPI电缆或者Profibus电缆外,还有其他做法的电缆吗?
我听说将3—3、8—8就可以了,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