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6):
我的笔记本是联想比较早的系列的
所以只有4个UBS接口,没有打印机借口
那我现在买了一个ISP这样的编程的板子,没有打印机接口可以实现烧程序吗?

网友A:
有PC卡(PCMCIA接口)转打印口的设备
还有usb转打印口的设备
到淘宝上搜搜看

网友B:
学单片机不一定一定要并口

楼主(2007-11-26):
我买了一个USB转并口,一个USB转串口,这样2个转换线,可是连接起来,还是不能能检测到硬件来,请教前辈,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你可以问问卖线材的!看怎么设置!

网友D:
usb转接的串口、并口问题确实较多。尤其是并口
建议用PCMCIA接口转换的设备

网友E(2008-05-17):
用串口、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