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6):
小弟初学DA的使用,请问图中红圈标出的位置,这里的4可以改成1-9(非零)之间的任意数字吗?同样蓝色圈中的数字也可以这样改成1-9之间的任意数字吗?
为什么图上的第1部分程序就是通道1执行转换而不是通道2执行的转换呢?
这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楼主:
为什么呢?BFM17#:b 2....通过将1改变成0,D/A转换的下端8位数据保持,再写完低8位数据后,K17由H0004变成H0000,保持低8位数据,那么为什么H0004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后面的执行通道1的D/A转换,H0002到H0000,这里为什么要赋值H0002?H0003或H0001或H0008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A(2010-10-05):
关于三菱2DA的一段程序
请问这部分程序能在汇川PLC上用吗?图
谢谢!我QQ是5823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