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6):
要求1  能穿越1200度高温亮度环境
     2  传感器安装环境100度
   请联系13964386444魏先生

网友A:
激光的吧,

网友B:
激光检测器

网友C(2007-06-18):
就是用激光传感器安装位置的温度也是个问题,要设计冷却系统,或更换检测位置

网友D:
SICK的WS/WE45,对射的.最大检测距离可达350M,使用冷却板工作温度可打140度
LEUZE SICK   B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