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6):
电机的铭牌掉了,如何判定电机的额定电压是三相220v或380v

楼主:
或者说:额定电压380V 和额定电压220V的有什么差别

楼主:
是不是绕制的匝数和线的截面积有所不同治

楼主:
我曾试量过两个的电阻
发觉380V的电阻大些
220V的电阻小些

网友A:
那个系列的,国产还是进口的?根据定子,转子查手册,
如果是国产的,好像都是380的吧,只是分Y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