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7):
新装的房子,室内线路全换成2.5和4平方的电线,并带回路,正常使用了一年,最近出现,只要电视和电脑同时开着,管插座的空开就跳,如果只用一样,有时就正常,有时晚上好好的,第二天空开又已经跳闸,更换了个32A的空开后,电视和电脑能同时使用过几个小时,然后一样的跳,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电器漏电吧

网友B:
空气开关有漏电保护器吗?如故有,先拆掉漏电保护器如果不跳了就是设备有漏电。如果照样跳肯定是设备的电源插座内部有接触不良或局部短路,换个插座(如电视机插到台灯上)。

网友C:
用电器漏电?
过载?
地线,零线分清?

楼主:
现在是管插座的空开也换了,带漏电保护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特别是晚上用电高峰时,开下电视都要跳,而且先是空开跳,然后屋外供电局安的一个漏电也跳,要等三,五分钟才把这个漏电打开,试了下,把所有三线插座上的插头都拔了,只用一个饮水机,结果一晚上也再没跳,但如果只要用电视或是冰箱或是电脑,有时不到几分钟就跳

楼主:
感谢各位了,问题终于找到了,虽然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有二个插座的接地线接触不好,造成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