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7):
单位,有8台大连数控车床,有几台电线绞链是裸漏的,先后叫铁削割破,需换线,由于线较多!请大家有没有好办法。换新线的注意事项!先谢了!

网友A:
电缆应该考虑耐油性、柔软性,数字信号线应有屏蔽措施... ...
除了电线的颜色,还可以通过穿不同的套管以及编制数码进行区分。

楼主:
谢谢!你想的是比较周全!耐油没想到!今天打开有一根电揽都裂了,是原厂的线不好!我想再过几天再换!看大家还有啥,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