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7):
因首次使用西门子的编程器,遇到一些问题,现在使用的PLC是s7-200  cpu224 cn,在使用中遇到了问题,就是无法下载程序,把程序块选项去掉,就提示下载成功,(数据块和系统块下载成功),而且光下载程序块 也提示错误,错误信息为"编辑错误".
各位大虾帮忙啊!

网友A:
您的软件应使用Step7 MicroWin 4.0 SP3或以上版本,且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成中文(Options中设置)

网友B:
软件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