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4-07):
各位前辈,你们好!
有一事不明,请教.
我司现有一个工程,现场需要控制8个点,即8台现场终端.
需要用西门子S7-300PLC几路的,什么价格?
请帮忙回复一下.

一千个感谢.

网友A:
现场8个点是不需要使用300系列的,你可以使用200系列的PLC。

网友B:
没有必要用300的,200的就足够了
或用siemens的logo!也可以的

网友C:
是否有模拟量处理?300有点浪费了,200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