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平滑处理

楼主(2007-04-07):
大家好.小弟现在用s7-315-2DP,PLC处理压力表的4--20ma转换为0--3000Psi(压力单位),现在发现转换后的压力变化有3个Psi左右,也就是说电流不稳定,以前我用AB PLC的时候AB 的有个平滑处理功能,但我找了很多Siemens的资料,好像没有相关的平滑处理模拟量的功能块(就是在一个时间段内取模拟量的平均值,再转换),有哪位大虾知道,能不能告诉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1 你可以通过硬件组态对AI模板属性中的Integration  time进行时间延长来得到平滑的模拟量输入,但是这样会使你的数据采集速度变慢。
2 你可以通过自己编写一个循环程序来得到平滑的模拟量。方法也就是通过LOOP指令来循环多次采集数据,数据可以放置在DB数据块中,并对数据进行累加,然后除以你的循环次数就得到平均值了。

网友B:
我非常喜欢第二个方法,即:多次累加总和除以循环次数=模拟量输入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