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7):
液压系统如图一所示
要求:
1、启动:先启动辅泵电机M1(4.4KW),待压力起来后电接点压力表SW_F1发讯,启动主泵电机D1(160KW,软启动)
2、停止:先停主泵电机D1,再延时10s停辅泵电机M1
3、所有的停止信号(如热继电器保护等),都必须先停主泵电机D1,再延时停辅泵电机。
我试着画了一下,不知对否、规范否
上传mwp程序文件,请帮我修改一下,PLC是西门子的S7-200

网友A:
200的俺不晓得,是不是设定值也是S5T#的格式.

楼主:
是否是问题太低能了?
或者是一两句说不清楚?
怎么没人说说呢?
因为自己是搞液压的,想PLC入门,光自学看书还不行,需要有人帮忙领领路

楼主:
今天,又简化了一下(自我感觉,不知对否,请指教),如图一。

但红框部分可能会有问题:如果“停止钮I0.2”按下后,“主泵启动Q0.1”发出,但电机接触器故障,主泵电机实际并未停止,而辅泵电机却被PLC延时停止了!严重违反工艺要求。

于是进一步更改,如图二。
红框部分是新增加输入点,但作为安全因素,是必要的。
另外,主泵启动也增加了一个延时器。

楼主:
郁闷,这么认真的学生,还是没老师肯教,只有自己唱独脚戏,继续演下去。。。
再次改进,去掉“T32”,加一个内部寄存器M0.1,来替代解决停止钮松手后主泵电机又要启动的问题。
如图:

楼主:
起初未想到搂上红圈中的办法,还是受电气原理图的影响,按电气原理图是行不通的,但在PLC是可行的。
于是想到另一个问题,如图,Q0.1输出应该是什么样的波形?
是否是以扫描频率为周期的方波?
这种情况有利用之处吗?
可否举例说明?

楼主:
继续改进:
简化程序,并增加了在启动主泵电机过程中的故障保护-20s内主泵未启动,则辅泵停止

楼主:
再改,连工艺一起改:
1、按启动钮(按一下或持续按住)启动辅泵电机
2、压力起来5s后再按启动钮(或在第一步时持续按住),启动主泵电机
停止时
1、按停止钮(按一下或持续按住)停主泵电机
2、20s后再按停止钮(或在第一步时持续按住),停辅泵电机

网友B:
主泵电机是160KW,我建议你用软停止方式,不知道你用的是哪里的软起动器,应该还要在软起动器里面设置软停止功能,所以你还要把电气图画出来才好确定

楼主:
该系统其实是两套共四个电机(两个4.4KW,两个160KW),分别启动,软启动用山宇的,一拖二方式(所以最后方案中还要加两套系统的延时锁定)。
需要软停止吗?

楼主:
再加入辅泵电机热继保护

优化一下:

网友C(2014-09-05):
哥们你的程序怎么样了,也没看到最终版的啊!有的话分享下!我的信箱583575984@qq,com

网友D(2021-02-20):
对plc来说,后面改的程序逻辑太复杂了,影响扫描时间,按你的要求用置位、复位指令不是更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