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7):
现象:厨房里火线用电笔量,亮的,量火线跟零线,170到190伏;厨房的火线跟零线都是从客厅接过来的,所有房间都没有引地线进房。

检查:拉开总闸,打开客厅中的接头(厨房的火线就是从这个接头接进去的),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两股线缠绕得很紧,所以我也没有打开再重新缠绕了。用万用表的欧姆档,量了这根火线的厨房端和客厅端,不通,但是合上总闸后,用电笔量这根火线的厨房端,电笔却亮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记错了

网友B: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通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般用电缆线的话会出现这种现象较多一些。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两根线之间相互缠绕、扭转而形成了一个容量不大的分布电容,通过这个电容的耦合作用,足可以使测电笔起辉发光了。有是我们会叫它妖电来着。

网友C:
我们叫它感应电!

网友D:
对  感应电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
看起来是没道理的,可能是你在某个环节上没说清楚。
只有在现场方能作出合理的分析解释!
只有靠自已了!

网友F:
同意 感应电

网友G:
交流电的感应电呗

网友G:
我忘了告诉,应该检查一下零线是否完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感应电!

网友J:
是两线头间电容的原因

网友K:
从其它电器中串入的。

网友L:
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M: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最后的结果是那根火线的确是断了,只是断的位置你看不出来。用电笔量有电只是虚的,不能带负载的。至于说为什么能量出电来,我想还是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N: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O:
16楼说的我觉得有道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用的是铝质线.因为线段中有个处氧化.形成了你说的这种情况.....
还有种可能就是前面一位说的,,零线可能断了,你用万用表量的是相线与地线接地的电压

网友P:
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你旁边有感应交流电产生,所以电笔显示.
以上叙述来自
http://plc.getbbs.com/
PLC与自动控制
破天一剑私服
http://www.ptmdm.cn
私服游戏导航
http://www.lmmdm.cn
找丝路传说私服
http://www.zhaosilu.cn
神泣私服
http://www.sqmdm.cn

网友Q:
我认为你量到有170-180V左右电压的华,那就说明你家的这个地方的零线是断开了的。

网友R:
也许不是一个项的火线引到你家的。待检查后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