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4-08):
三菱PLC FX1N-40MR输入输出指示灯全亮,但相关输出继电器无动作,里面无程序。

网友A:
工控设备维修(专家级别),PLC编程
找深圳市精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1031920 61368611
联系人:吴先生
网址:中国电路板维修网.CN

网友B(2014-11-16):
CPU没有正常工作,原因:引脚脏污,停振,复位异常。

网友C:
不是CPU坏了就好

网友D:
开关是否打到了RUN状态
up ,up,up!!!

网友E:
可能是刚上电或者是硬件配置组态不对,在就是死机,可以重启一下。

网友F:
修一下了。

网友G:
停一下plc电,再开机还是那样的话,你坼开plc把里面的电池取出,等15分中后再装上电池,不过里面原有的程序没了。试一试就知是否真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