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8):
如何鉴定三相电力电容器的好坏?
哪位老师知道,请赐教.

网友A:
钳流表卡电流!
I/1.44=Kvar
例如:电流=36A,
36/1.44=25Kvar.
反之,标称容量为30Kvar,
30×1.44=43A.

网友B:
信老师:不接入电源,用万用表可以判断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老师:不接入电源,用万用表可以判断吗?
可以用电容表测量电容量.
由于容量比较大,万用表无法测量具体容量.只能大致判断充放电现象.
电容量:
近似为Kvar×20=电容量
例如 :25Kvar×20=500μf(实际497μf).

网友C:
简单点买块电容表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