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接地

楼主(2007-04-08):
接地后,电流会流向地吗?

网友A:
不会,互感器接地的目的是防止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产生高压,损坏绝缘和产生危险。

网友B:
2楼说得对。

楼主:
不懂.互感器的两接线端子通过外电路(电流表)构成回路,回路中就有电流通过.而一个端子接地,且接地的电阻小,应该会通过接地构成回路.

网友C:
记住:互感器的一次与二次之间是不能构成回路的!
所以,次级一个端子接地,不会通过接地构成回路的.

楼主:
我说的是二次之间构成的回路.一路由s⒈到电流表再到s⒉.另外一路是否可能从s⒈到电流表再到接地?就想问这个问题.(S⒈、S⒉为互感器的两接线端子.)

网友C:
只允许一端接地!不可能构成回路.

楼主:
谢谢xinjihua大虾的热情帮助

网友D(2008-06-18):
只要分析一下电路就可以拉,不可能构成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