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8):
春节的时候,由我担当安装了两台NACHI机器人,型号是SA200-TF,虽然有点老,2000年出的,但保养的不错,程序调试,I/O接线都没有问题,因为改变了用途,参数设置没有变,不知道对机器人有没有伤害,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用过这种机器人,不是说NACHI的占有率挺高的吗?

网友A(2007-06-14):
在日本的占有率高吧!

网友B(2007-08-14):
楼主项和你交流机器人的经验QQ172261119

网友C(2007-11-08):
我公司也有一台,除了问题现在还没有搞好我们有一台日本NACHI  的机器人,因误操作引起故障,用备份程序恢复后还是运行到第五步后就不能运行了,有没有同行给指正以下。

0 [START]

1 REM [“RET HOME ”]                      FN99  COMMENT

2 REM [“SHIFT CLEAR ”]                   FN99

3LETR [ R1,0,0,0,0,0,0  ]            FN68 SET SHIFT VARIABL

4 GETP [V1!]                              FN142 SET REAL VARIABL

5 LETPOS [1,V1!]                         FN144 SET POSE VARIABL

6 IF V3!>600 THEN 10 ELSE 7               FN602

7 LETZ[P1,600]                             FN73

8 REM [" CURRENT UPPER"]

9 15% LIN A5 T1 D3

10 REM ["SHOT SIDE "]

11 IF V1!>-90 THEN 15 ELSE 12             FN602

12 REM ["SHOT WAY "]

13 15% JOINT A1 T1

14 REM [“HOME”]

15 15% JOINT A1 T1

16 ALLCLEAR                             FN0

17 END                                FN92

我们启动的时候运行到第五步都运行不了,错误监控画面显示指定程序不存在,有没有前辈指导一下。我是刚刚接触到这个东西。

网友D(2010-07-24):
我已成功修复9台NACHI 型号是 RCX4400和RIX4410
我已成功修复9台NACHI  型号是 RCX4400和RIX4410,希望能与有需求的朋友交流,1301285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