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9):
我机器上装的PCS7在没装杀毒软件的情况下wincc可以正常运行,只要一装杀毒软件,再运行wincc runtime就显示not active,估计是有冲突。试过卡巴、诺顿、TREND等杀毒软件都有冲突,现在病毒太多不装杀毒软件又不安全,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A:
在我的机器上首先装Win2K SP4英文版, 然后打了 KB823980和 KB828748两个补丁. 接下来再安装 PCS7 V6.0 SP3, 随后装了卡巴斯基反病毒软件(每天更新病毒库).

我的机器使用了一年多, 运行wincc runtime正常!

网友B:
我们厂的 Wincc 和 瑞星
也有冲突

只能打开内存监控
文件监控一打开,机器反映超慢